三菱4da怎么给D0直接输入小数

楼主(2019-08-20):
三菱模拟FU3X-4DA怎么给内部的D0可以随时变动的小数啊。
小侯

网友A:
你的意思應該是換算後顯示小數點數值
例如0.10Mpa或是273.5度之類的
但FX3U-4AD轉換過來應該是
±4000、±32000之類的
所以一般來說是經過換算轉換成小數點部顯示的數值
例如人機上顯示12.32M/min
在PLC上暫存器值是1232只不過在人機會製時加上小數點標示
或是採用浮點運算及顯示
那就要先將採樣值由BIN轉換成浮點值在計算顯示
不是的,我是想给一个我实际的值里面将它转化为数字量的程序已写好,只是我想给个小数。不知道怎么给

楼主:
不是的,我是想给一个我实际的值里面将它转化为数字量的程序已写好,只是我想给个小数。不知道怎么给

网友B:
1楼这么耐心,楼主这么无奈,晕

网友C:
只能是整数,
要么你自己开发个!

网友D:
用乘除计数后传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