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work2仿真和GT3仿真如何一起使用

楼主(2019-08-20):
如题,如何将三菱的work2的模拟仿真使用后在打开GT3的仿真呢?

网友A:
GOT仿真需要配合GX DEVELOPER

楼主:
怎么个配合法?可以教下吗
引用 网友A:
GOT仿真需要配合GX DEVELOPER

网友B:
先启动WORKS2仿真,再在GT3模拟仿真里设置GX Simulator2 1台,然后启动GT3仿真,即可联动

楼主:
那请教这个主菜单选择哪个模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