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0):
你们的光电感应是这样滤波的吗?防止一闪一闪,既没有达成动作条件,也没有达成报警条件,就需要加滤波
附件: 滤波.rar (175 K) 下载次数:19

小侯

网友A:
供參考
一閃一閃應該是電源不然就是感度問題吧

网友B:
引用楼主梦雨天涯于2019-08-20 16:43发表的 三菱FX系列怎么写光电感应的滤波 :
你们的光电感应是这样滤波的吗?防止一闪一闪,既没有达成动作条件,也没有达成报警条件,就需要加滤波

断开的滤波不对

网友C:
加延时防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的滤波不对

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36343]
供參考
一閃一閃應該是電源不然就是感度問題吧

如果我不是这个范围的呢?好比如是X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延时防抖

你的意思是这样的?一闪一闪的,两个条件也不满足啊

网友D:
试试这样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样的写法

这样写不就增加多了一个内部继电器?还有你的T30是100ms单位的,也就是5S惨动作

网友E:
你这个信号的延时会导致某些动作的误动作或者不灵敏,再说了,点位特别多的情况下很浪费定时器,或者说很多点都延时的话整体延时就很厉害
直接写成下面的就行,无论怎样闪,取最早感应到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X0|---------↑--------|M0常闭|-----------[SET M0]
-----------|X1|---------↓--------|M0常开|-----------[RST M0]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信号的延时会导致某些动作的误动作或者不灵敏,再说了,点位特别多的情况下很浪费定时器,或者说很多点都延时的话整体延时就很厉害
直接写成下面的就行,无论怎样闪,取最早感应到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X0|---------↑--------|M0常闭|-----------[SET M0]
-----------|X1|---------↓--------|M0常开|-----------[RST M0]

按照你这样的话,振动盘上料,刚刚有感应到就立刻输出了,这样的话,机器分料气缸就更加容易卡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这样的话,振动盘上料,刚刚有感应到就立刻输出了,这样的话,机器分料气缸就更加容易卡料了

振动盘分料一般都是用一个板把料拦住,料到位后放闸出料,走了再接着放,并不是一股脑全部放出去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振动盘分料一般都是用一个板把料拦住,料到位后放闸出料,走了再接着放,并不是一股脑全部放出去了

我的意思是,加入料只有上到一半就光电已经感应到了,分料气缸也就动作了,就会造成卡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加入料只有上到一半就光电已经感应到了,分料气缸也就动作了,就会造成卡料

之前你问题没表达清楚,我是后面看到你用振动盘了才知道你是这个意思,你不就是想让料完全到位气缸再动作吗,那就加个延时就完了,搞那么复杂干嘛,振动盘上料,我们都是加延时的

网友G:
砍柴人的回答應該可以滿足
上延以及下延加上延時
廠內搞震動盤也都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你问题没表达清楚,我是后面看到你用振动盘了才知道你是这个意思,你不就是想让料完全到位气缸再动作吗,那就加个延时就完了,搞那么复杂干嘛,振动盘上料,我们都是加延时的

肯定要有料感应延时啊,我记得我讨论的是滤波吧?不要慢慢跑偏了。是怎么把一闪一闪的情况测出来,并且显示缺料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