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0):
三菱模拟FX3U-4DA怎么给内部的D0可以随时变动的小数啊,我是想给一个我实际的值里面将它转化为数字量的程序已写好,只是我想给个小数。不知道怎么给

网友A:
INTFLT整转浮

网友B:
引用楼主夏夜微凉于2019-08-20 16:43发表的 三菱模拟FX3U-4DA怎么给内部的D0可以随时变动的小数啊。 :
三菱模拟FX3U-4DA怎么给内部的D0可以随时变动的小数啊,我是想给一个我实际的值里面将它转化为数字量的程序已写好,只是我想给个小数。不知道怎么给

不行,也沒必要。

因為基本上

0~4000  = 4~20mA  或 1~5V ......

沒有小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