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0):
描述:问题描述
1   FX3U-485APT-MB与 D700变频器通讯不上:我设置的频率是2000于是我用串口助手读取了发的数据: 01 10 00 0D 00 01 02 07 D0 A4 E1  我的理解依次是  01变频器站号 , 10是写入数据命令 , 00 0D 三菱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地址,00 01 写入寄存器的个数为1,07 D0则是我设定的频率2000,
A4,E1是CRC校验,除了那个 02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只是感觉这个串数据好像没有问题
     2 D700变频器我设置如图片描述,P340,P79,P338这三个数好像相互关联,看的很费劲。网络运行就指485通讯,PU是不是就是本机面板操作运行哩

网友A:
02两个字节

网友B:
没看出问题,检查下接线

是PLC 的SDA接变频的RDA  PLC的RDA 接变频的SDA  PLC的 RDB 接变频的SBD  PLC的SDB接变频的RDB

还要拨电阻到110档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因为是调试程序在家里做实验,我只给L1,L2供电380V(变压器220转380V),变频器是没有带电机的,是不是三相电压不满足条件或没在带负载就无法运行了的原因呢?!

网友C:
06写人一次数据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D:
1.重试次数  D8412应该是D8432  第二个通道
2.定义的通讯格式D8420 =H1097  数据长度8位  停止位1位  偶校验   那么变频器也要设置成一样   变频器的PR119应该设置为0
  设置为1的话 停止位就变成2位了

希望能帮到你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楼主:
描述:不能通讯问题出在网络分线器
描述:4个变频器通讯,其中K1反馈不正常
描述:D700 MODBUS地址
描述:adprw 命令
1 上面所说的问题,PLC程序  ADPRW K1 H10 K13  K1 D2001 不能给变频器写频率,各位热心朋友提供了许多建议我都试了一遍,如用H6作为写指令,还换了通讯网线都不行。后面只在变频器那一端用网线,4线485线并接,问题就解决了。我还在纳闷,这终端电阻还加不加。(之前没用过三菱变频器,其实我是想把事儿往好的做,按说明书的意思必须要这种一拖二的网络分配器,多个变频器,一个一个分下去,最后一个加终端电阻)。

2 于是四个变频器,分四个站号,四线制接线方法,直接在485通讯口并着,写频率均正常。
3 最后,我加了一个功能,ADPRW K1 H3 K200 K3 D100读取频率,电流,电压,相应的MODBUS地址40201,40202,40203。相应地址算法是MODBUS地址-40001=设置地址,如读频率输出地址就时40201-40001=200,确又读取不出来,难道H3用错了吗改H4读取也不行,唉
描述:程序
附件: M4111 4t.zip (175 K) 下载次数: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