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教一下S7-200的线圈问题

楼主(2019-08-21):
请问为什么在三菱程序中置位和复位指令加线圈输出是可以共用的,但是到了西门子这里反而共用不了呢?

网友A:
请截图
此号注销

网友B:
请截图,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在线圈问题上,西门子和三菱,一样的。

网友D:
具体什么问题,需要举个栗子才行。

楼主:
如图所示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E:
可以用的啊

楼主:
但是我编程的话置为就没有用了 变成了点动。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的啊

网友F:
少了一个R

网友G:
双线圈,程序后面一个指令有效,三菱也一样。

网友H:
重复输出,三菱也会有这种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
取个中间量M过度一下吧,置位复位M0.0,纯点动M0.1,M0.0 M0.1并联输出Q0.0。
下载积分:+1(leigan231)

网友I:
线圈的输出条件优先于置位复位指令。重复输出,在编程中属于警告类错误。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
在三菱写同样程序试试,效果一样

网友K:
三菱的M是可以多次输出的,不会有双线圈输出问题。西门子的M不可以多次输出,会出现双线圈问题,解决方法是用置位复位来写。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讲解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