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1):
我之前用的是三菱的PLC,里面用ZRST指令就可以复位Y0-Y17的全部输出点,请问各位一下用欧姆龙PLC要怎么写?我用的是欧姆龙CP1H

网友A:
引用楼主jhdaisf于2019-08-21 10:48发表的 求助关于欧姆龙输出点一起复位的指令 :
我之前用的是三菱的PLC,里面用ZRST指令就可以复位Y0-Y17的全部输出点,请问各位一下用欧姆龙PLC要怎么写?我用的是欧姆龙CP1H

Good Luck~

楼主:
试过了,按你这方法还是不行哦

网友B:
哪里不行?请贴出你的程序

网友C:
bset #0  100 101

楼主:
已经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C:
怎麼好的也沒說
bnnyygy

网友D:
RSTA,BSET MOV 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