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RS422与PLCRS232通迅能并连一起吗

楼主(2019-08-21):
两个RS422与PLCRS232通迅能并连一起吗
如图所示

网友A:
232转422,理论上要加电阻吧
还有232一般是一对一,你这样做,如果两个422发不一样的信号,会不会有灵异事件发生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有一个研华的422转232的模块

网友B:
图纸画错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你反过来画,就明白了
PLC是RS232端口,控制RS422设备,中间用转换器转了一下

网友B:
图纸还是错的,发射和接收 要交互。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D:
显然是可以的,不过422侧设备只能作为从站,不能主动发送信息,只有在收到232侧主站的命令后才能响应信息,否则报文信息就乱套了。

网友E:
标题误导人,RS232通过转换器以后就不是RS232了,都是RS422当然可以连接了。看标题还以为要直接拿232和422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