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3ga plc配合fx2n-2da和fx2n-4ad-tc怎么控温4到20毫安输出

楼主(2019-08-21):
各位大神 最近想学习 利用三菱plc 来控制窑炉温度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利用三菱温度模块fx2n-4ad-tc来读取温度 然后 和我的设定温度比较 pid 运算 然后利用模拟输出模块 4到20毫安输出到我的调功器 改变输出大小 来控制我的负载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第一个设定温度怎么和读取温度 来pid 预算 第二个是 怎么来控制4到20毫安输出 刚刚入门小白 希望各路大神给点建议和指导

网友A:
你要看这个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46
这上面有讲FX2N-4AD-TC 如何读取温度
还有FX2N-2DA 如何输出电流信号
那pid运算呢 2da和4da编程方法不一样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http://down.ymmfa.com/?id=366
这个手册有PID例子。
好的 谢谢啦 我来看看

网友A:
FX2N-2DA 和 FX2N-4DA 编程不一样的,手册上有样例
PID你要另外 做程序了。
谢谢啊 我看手册4da的要模块识别 2da的好像不要 我的2da配合4ad-tc温度模块能使用的吧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