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1):
            各位前辈,我还是工控小白,请问手自动程序该怎样编写啊?  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真没法回答

网友B:
手动和自动互锁

网友C(2019-09-20):
把程序分两部分:
   手动部分指以外部按钮开关或触摸屏来开关某元件。比如按启动按钮电机运行
  自动部分指设备以设备的工艺自动运行,当某值或某开关条件到达后,设备自动工作或自动停止。比如自动上水。
  记得手自动互锁

网友D:
有2种写法:
1:将手动和自动分开写,手动时调用手动的部分,自动时调用自动的部分,这也是传统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是逻辑清晰,有问题容易排查。
2:手动和自动逻辑揉合到一起写。手动和自动相互联锁,在几乎每个程序分支做手动和自动的处理,或是使用程序控制功能进行跳转。这样的好处是看起来高大上,缺点是对于复杂的控制,必须先画好流程图,否则记性不好的朋友很容易写了后面忘记了前面,调试的时候可能会存在各种排查。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