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干扰

楼主(2019-08-21):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一直想不通。最近一个项目用中控优达一体机,伺服是松下,由于现场没有地线,伺服驱动器和一体机的地线都只引到地线端子排。伺服运行中会偶尔出现卡顿一下然后又继续走,这时走的位置就有偏差了。把一体机和伺服驱动器的地线都拆掉,目前就没出现过,这样是个什么逻辑。

网友A:
地线没接地或者零线,反而成了接收干扰源的天线了。

楼主:
自己顶,让大佬们看到好解答

网友B:
通过接地端子排接地回路互相干扰 有环流

网友B:
你们做小设备 用这种小伺服什么的,大容量的问题更严重,

网友C:
一体机的地线本就不该和驱动器的地接一起啊

网友D:
不要瞎听书本的

网友E:
干扰挺大的,还是要接地才行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F:
中控优达抗干扰不行,我另外加了一个电源才解决了问题。

楼主:
请问是另外增加一个开关电源给一体机供电吗
引用 网友F:
中控优达抗干扰不行,我另外加了一个电源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G:


楼主:
如果增加一个开关电源,那一体机公共端怎么接,两个开关电源不同电平
引用 网友F:
中控优达抗干扰不行,我另外加了一个电源才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