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2):
如图中的二极管为什么会导致电磁阀动作延时?不使用二极管时电磁阀动作迅速完全正常。一旦使用二极管后电磁阀有延时关短,即在正常停止情况下碰到外部限位可有10毫米至20毫米的位置过冲。

网友A:
切断后 感性负载电流无法突变,通过二极管保持,所以延时动作 加一个电阻可能会改善一点

网友B:
在线圈前面加个二极管会怎么样?

网友C:
线圈断电瞬间产生的反向电压是闪瞬即逝,不会有明显的延迟。
问题就有很明显的过冲

网友D:
所选的二极管型号可能不合适,选快恢复二极管试试。
我用的是1N4007二极管

网友E:
二极管串个稍高于工作电压的稳压管
此稳压管能经得起电磁阀反向所产生的瞬间吗?请推荐一下型号。

楼主:
请教路过高人如果我用压敏电阻是不是会比二极管效果要好呢?也就是说我用压敏电阻是不是就不会产生释放延时现象?

网友F:
压敏电阻 过压也是击穿,有电流和线圈形成回路,情况应该会好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路过高人如果我用压敏电阻是不是会比二极管效果要好呢?也就是说我用压敏电阻是不是就不会产生释放延时现象?

电磁阀有电感,会存储电能,断电后电感释放能量,电流不能突变,通过二极管续流,电流有个衰减过程,二极管、线圈电阻都是负载,负载越轻衰减时间越长。
使用压敏电阻会极大改善延迟时间。压敏电阻电压选择根据你系统能忍受的过压尖峰来确定,一般来说,比如24VDC电磁阀,用39V左右压敏电阻就可以得到兼顾的效果。33V,47V都可以试一下效果,电压等级越过,衰减时间越短。

网友H:
二极管再串个电阻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路过高人如果我用压敏电阻是不是会比二极管效果要好呢?也就是说我用压敏电阻是不是就不会产生释放延时现象?

Festo的阀岛线圈就用的TVS,就是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