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内部结构

楼主(2019-08-22):
昨天维修遇到一台三菱fx3g的plc,422口,usb口都连接不上,run灯也不亮,x输入也没反应!拆机看到里面有三块板,一块板上有422接口(一大块),中间一块上是继电器,底下是电源板!求教cpu在那块板上,程序存储器又在那块板上!

网友A:
在422接口那块板上

网友B:
你这种是CPU坏了。如果坏的不严重修好后程序还在。 如果坏的严重,程序保不住了。
CPU板就是最顶上那块最小的,连接着编程口和指示灯的。

楼主:
噢,谢谢,拿外面有人把程序搞出来了,我是读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外加通讯口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谢谢,拿外面有人把程序搞出来了,我是读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外加通讯口不知道有没有用
也许有用,也许不行。要看坏的地方和坏的程度

网友D:
一般都是电源板坏,把程序板放到其他好的机器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