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欧姆龙LC关于加工计时问题

楼主(2019-08-22):
请问各位一下,关于设备一个流程的加工计时要用什么指令,就是一个工艺流程从自动加工开始计时,到结束实际所用的时间显示出来。我原本想用计时器,然后MOV给一个存储器,然后显示出来,但是欧姆龙的计时器是倒计时的,和三菱的不一样,没办法使用。

网友A:
我是用的浮点加法运算,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我看日本人编程都这么写,用0.01那个脉冲加自动一周期开始,自动一周期最后结束那个信号切它。时间都在D数据区,下次在启动,同时赋个0给它就是了
拆二代

楼主:
我对欧姆龙不是很熟悉,能不能帮我写下指令

网友C:
用个1秒的触点计数到寄存器就行了,从流程开始就计数,流程结束停止计数,寄存器是多少就是多少秒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看一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D:
你好歹加个上升沿啊....这样是错误的......
引用 网友C:
用个1秒的触点计数到寄存器就行了,从流程开始就计数,流程结束停止计数,寄存器是多少就是多少秒

网友E:
这样就是增计时了
bnnyygy

网友F:
程序启动上升沿给寄存器清零,.
然后程序启动+0.01S脉冲 给寄存器自加+.
寄存器就是时间单位*0.01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