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2):
外部信号不接线可以吗

网友A:
好多人都没有接。

只插了光纤。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可以,可以接到其他IO模块上,主要看个人怎么用

楼主:
是不是直接用内部缓冲存储器代替使用了呢

网友C:
可以用伺服上的DI,也可以用普通IO,不过响应速度还是模块上的最快

网友D:
不需要插上光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