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2):
求助:M0-M99任意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M100执行输出,简便程序怎么写?

网友A:
  • 下载积分:+1(bttimx)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sunnykmc) 感谢分享!

网友B:
    楼上的 BMOV K1M0 K1S900 K99
    k1=4bit
    M0~M99共100bit
    100/4=25
    所以不用到99
    BMOV K1M0 K1S900 K25
  • 下载积分:+1(bttimx) 热心助人!

网友C:
    BON/ON位的判定

网友A:
    2楼说得对。在最近的一个设备改造中正好用到这个指令,用于手/自动之间切换但要保持之前的位状态。
    3楼也可以试试你说的指令是否符合楼主的要求

楼主:
    要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 BMOV K1M0 K1S900 K99
    k1=4bit
    M0~M99共100bit
    100/4=25
    所以不用到99
    朋友能给解释BMOV K1M0 K1S900 K99
    这一条指令吗?单独解释一下k1m0,k1s900和k99,谢谢

网友E:
    2楼对 1楼应该是热心想赶快给答复所以一时没注意

网友F(2019-10-09):
    上升沿可以但是下降沿怎么置位?

网友G:
    直接比较M0-M99里面的值每个周期是否有变化,有就输出,这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