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伺服驱动器信号反馈

楼主(2019-08-22):
我想让伺服电机转一圈输出一个信号给PLC,但驱动器编码器输出是差动方式,我不想用转换器,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谢谢

网友A:
用Z脉冲不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吗??问题是在伺服K转以上PLC捕捉不到脉冲!!
不是,差动输出的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PLC和驱动器通讯
huiyan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Z脉冲不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吗??问题是在伺服K转以上PLC捕捉不到脉冲!!
PLC高速计数测试不到千转速度吗?伺服旋转轴加一个光电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Z脉冲不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吗??问题是在伺服K转以上PLC捕捉不到脉冲!!
Z脉冲一般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你说的差动输出是AB脉冲。
直接获取PLC发出脉冲不可?

网友E:
位置脉冲
命令
(输出)
OA
/OA
将编码器的A、B、Z 信号以差动(Line Driver)
方式输出。
OB C13/C14
/OB
OZ
/OZ
OCZ 44 编码器Z 相,开集极输出

网友F:
Z相脉冲就是干这事的,不可能说需要转换器来采集的,是不是手册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