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2):
新人正在学习FB,搞懂了一点点。但是对结构体的用途看了很久的手册也没有搞明白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看手册似乎是用来定义标签的数据类型的,根据手册可以设置结构体数据类型。请各位大神给讲一下结构体到底有什么用处。最好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谢谢。

网友A:
DMOV GLOB.MotionConf[GC_AX1].ABS_Position[_PV] AX1.ABS_Position

GLOB是结构体
GLOB包含  MotionConf结构体数组
ABS_Position数组是MotionConf结构体里的内容

同样AX1也是一个结构体

网友B:
某个对象的集合
例如 描述一个人类(结构名)
结构成员可以有:性别 年龄  身份  职业,这些不同类型的变量用来表述人类(结构体)
主程序通过结构体可以赋值和获取这些变量。
但是我不明白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结构体,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编程的例子。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某个对象的集合
例如 描述一个人类(结构名)
结构成员可以有:性别 年龄  身份  职业,这些不同类型的变量用来表述人类(结构体)
主程序通过结构体可以赋值和获取这些变量。

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B:
需要归类为同一类的变量集合在一起
例如 需要设置不同轴的JOG参数
FB是相同的,只是设置不同轴的参数,这时候可以用结构体
结构名;轴1
{
速度  时间  位置 。。。。
}
结构名:轴2
{
速度 时间  位置
}

在全局变量里面声明结构体 并形参里面设置实参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