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5U+FX5-4AD-TC-ADP使用

楼主(2019-08-23):
使用三菱5U PLC+FX5-4AD-TC-ADP加热炉温(锡炉65KG的容量)温度会差超温20度,PID是根据例题所写,暂时想不出有什么好方法了。图片使用的是(阶跃响应法+PID控制)

楼主:
第一次FX5-4AD-TC-ADP,也第一次用PID

网友A:
是高20度,还是上下波动20度?调一下响应性,还有到位范围。
第一次开电,会超20,慢慢降回来,响应性,和到位范围在哪里设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