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3):
使用三菱FX3G PLC,需要对1/2、1/(2^2)、1/(2^3)、1/(2^4)、1/(2^5)、1/(2^6)、1/(2^7)、1/(2^8)、....、1/(2^15)、1/(2^16)这16个数据,进行加法运算,初步了解三菱PLC,请教一下,如何实现?

网友A:
我知识不高,说错勿怪

2分之1  4分之1  8分之1  16分之1这样加到最后,肯定就是 1 - N分之1

你直接算出N分之1  再用 1减掉 就行了。

不过PLC的小数点只有2位,怕不够你用。  比如1024分之1可能就显示不了啦。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对的,就是因为PLC小数点多的话,不好显示,估计精度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识不高,说错勿怪

2分之1  4分之1  8分之1  16分之1这样加到最后,肯定就是 1 - N分之1

你直接算出N分之1  再用 1减掉 就行了。

这还叫数学不好!!!叫我如何生存

网友C:
引用楼主阳光2260于2019-08-23 10:20发表的 三菱PLC小数加法运算 :

使用三菱FX3G PLC,需要对1/2、1/(2^2)、1/(2^3)、1/(2^4)、1/(2^5)、1/(2^6)、1/(2^7)、1/(2^8)、....、1/(2^15)、1/(2^16)这16个数据,进行加法运算,初步了解三菱PLC,请教一下,如何实现?

这个估计用ST来写的话,可能更适合。

网友D:
对精度不够
曾生

网友E: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F:
直接把整数变换为浮点数,然后进行浮点数运算

网友G:
为什么要用小数呢?
0.5用5,
1用10,
这样不行吗?

网友H:
1/2+1/(2^2)+1/(2^3)+1/(2^4)......+1/(2^n) = (2^n-1) / (2^n)

1/2+1/(2^2)+1/(2^3)+1/(2^4)......+1/(2^16) =(2^16  - 1 ) / (2^16) = 65536-1 / 65536 = 65535/65536

网友I:
这就是个等比数列求和 套公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