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这是如何控制变频器HZ的?

楼主(2019-08-23):
富士的触摸屏S808 欧姆龙CP1E-N20的PLC 士林的变频器 硬件连接:触摸屏COM1连接变频器(RS485) 触摸屏COM2连接PLC
只需在主轴转速后写入HZ数 按下启动 就可运行至设定HZ
我看了下触摸屏与PLC程序 只要将HZ数MOV到D94 就完成了
但是我在触摸屏上找不到D94的设置 在PLC上也就是将HZ数MOV到D94 达到运转HZ数效果
请问这是如何完成的 有朋友知道吗? 本人刚学不久 还有有知道的朋友告之

网友A:
就是这个管频率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36469]
就是这个管频率的。
这是D120 输入的HZ数只是MOV到D94
bnnyygy

网友B:
没细看,
1,触摸屏直接通过485通讯给定.
2,触摸屏读取PLC寄存器的值,然后通过RS485给定.
找不到自己看看触摸屏脚本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