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外挂无线组件,挂个电池实现手持无线操作

楼主(2019-08-23):
有没有大神这么玩过,加个无线串口模块和设备通讯,在家一个电池做一个手持终端,好像威纶通有现成的卖,但是那个太贵了

网友A:
威纶通有带WIFI的触摸屏,加个24电池你不是可以用了吗。

网友B:
用两个支持RS485的无线数传模块自己改装就可以了。
供电可以用18650锂电池+DC/DC升压板,电池最好配套有相应的充放电保护板。
clyzzc

网友C:
国产信捷好像有这样的触摸屏

网友D:
可以实现。只要你选对原件。还支持远程通讯。不限距离。

网友E:
显控安卓的屏带WIFI
kylew

网友F(2019-10-04):
直接用手机连局域网,和PLC组成一个内部网,将手机当成HMI用,我想应该可以实现吧!
kylew

网友F:
这样HMI厂要死一片了

网友G:
威伦MT8103IE触摸屏,支持WIFI连接功能,把有网口的PLC连到无线路由器上,触摸屏连接这个无线路由器就OK了,我这里现在正在用着,美中不足的是要拖着个触摸屏电源线

网友H(2019-11-05):
你可以考虑一下威纶通的软件,有一个支持平板电脑

楼主(2022-03-09):
用移动电源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