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3):
富士的触摸屏S808   欧姆龙CP1E-N20的PLC     士林的变频器    硬件连接:触摸屏COM1连接变频器(RS485)   触摸屏COM2连接PLC

只需在主轴转速后写入HZ数 按下启动  就可运行至设定HZ

我看了下触摸屏与PLC程序    只要将HZ数MOV到D94   就完成了

但是我在触摸屏上找不到D94的设置   在PLC上也就是将HZ数MOV到D94  达到运转HZ数效果

请问这是如何完成的  有朋友知道吗?   本人刚学不久   还有有知道的朋友告之

网友A:
你确认D94在触摸屏中不存在吗?你是通过搜索功能确认的吗?

基本上赋值无非以下几个手段:
1、通过数字输入功能实现
2、通过宏指令实现
3、通过传送表格实现。

就目前的状况看来,我认为是在传送表格中使用D94传送到了变频器频率的Modbus地址中去了,至于传送表格的控制方式我不确认,或许是通过周期传送,或者是通过控制位。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liang9601) 传送表格下方就只有PLC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D94在触摸屏中不存在吗?你是通过搜索功能确认的吗?

    基本上赋值无非以下几个手段:
    1、通过数字输入功能实现
    2、通过宏指令实现

    能加你微信帮我分析一下吗?

    还有的话就是我要如何查找这个D94  之所以找不到我是在触摸屏上的所有页面挨个挨个点开所有的按钮和灯看的

    我在 工具-查找-(只有宏指令搜索)

    我有张截图是关于宏设置的  触摸屏就只有两个宏设置 内存都是(内部-2-$P-00010-01)   ID号一个是0   一个是1

    我看了下这个内存(内部-2-$P-00010-01)  是和屏幕上的一个灯的地址一样(主要是告之当这个灯NO时显示变频器通讯异常的几个字)

    按你分析如果屏幕上有D94这个按钮的话  我要如何查找?

楼主:
    请问是这样吗  这个能解释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吗  这个能解释什么?

    你可以双击查看传送表格。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liang9601) 非常感谢!

楼主:
    我找到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

    采用周期传送的模式,每隔1秒将D94的内容传送到Modbus地址404099中去,该地址应该是变频器频率设定地址。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liang96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周期传送的模式,每隔1秒将D94的内容传送到Modbus地址404099中去,该地址应该是变频器频率设定地址。

    Good Luck~

    是的   频率写入的地址是1002   转成十进制就是4098   +1   正好就是4099

    每次我的问题你都给了我很大帮助  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