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输送线控制

楼主(2019-08-23):
现有一个大型项目,用EtherCat总线。输送线长度30米,分成8段,每段的结构一样,3个气缸,3个单相调速电机,正反转。线头有一块触摸屏,请问各位,手动控制时是在触摸屏上操作,还是每段加按钮控制,如果加按钮,会有很多,如果用触摸屏,成本又高,请问各位有何高见?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上做总启动控制,输送线安装急停,按下去停止(松开再次启动)。

网友A:
输送线是一整条的;还是一段一段的,互相没有关联?互相没有关联的情况下可以每段都加急停。

楼主:
8段,没有关联。那输送线上的气缸手动控制怎么办

楼主:
每段输送带上有3给气缸

网友B:
触摸屏上做总启动控制,每段输送带上加手动控制箱,安装急停,控制要求的按钮

楼主:
那每段要不要加一个手动自动切换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