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不通型号转换问题,谢谢
螺丝

楼主(2019-08-24):
如下。。。。 谢谢
安徽合肥

网友A:
按提示操作呀。
第一个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工程之间复制粘贴导致的
第二个可能是那部分程序太长了,多插入几行空白的再试
问题找到了,plc一行的触点数不一样导致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分两次复制先复制前半边再复制后半边
三菱Q系列,不通型号转换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