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8-24):
三菱变频器 可以主频用通信 多段速用外部控制可以吗 79要设置成什么

网友A:
干脆你的主频率用多速段的一个状态不好么那样不是更节约吗

楼主:
我主频要靠 编码器来改变速度

网友B:
我们用过主频用电位器调节,79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