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4):
就是只要T0-T15之中有一个闭合,Y0都要有输出
LD>  K4T0 K1
OUT Y0,
三菱的写不了啊
哪位高手支个招?
QQ:611369538

网友A:
能达到要求就行了

网友A:
三菱PLC的TS0到TS15 可能不是连续位,所以没有方便指令来达到要求

网友B:
用循环就可以了,不过对于10多个点不合算,点更多就合适了。
  • 下载积分:+1(今年推油)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36529]
    能达到要求就行了

    实际上是从t0 -t63 只不过是没有写出来
    QQ:611369538

网友A:
    翻遍手册也没找到一条高级指令能操作T触点
    T触点变址也只能用在FX3U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遍手册也没找到一条高级指令能操作T触点
    T触点变址也只能用在FX3U以上

    我也是找不到才想向大家求教
    QQ:611369538

网友C:
    翻手册的时候 63条并联早写完了   有时候越简单越有效

网友D:
    好像有个SUM指令吧,可以统计指定数量里的Bool位的接通数量,然后驱动输出Bool位。

网友E:
    大哥LD>= 要么你就>K0

网友F:
    T是字存储器,K4T0肯定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T是字存储器,K4T0肯定不行,
    [/quote
    试了是不给

网友G:
常闭点串联后取反输出呗

网友H:
用最笨的办法,多写一步

楼主:
使用块比较指令,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