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ENET-L远程控制

楼主(2019-08-25):
有哪位大师用过三菱以太网模块FX-3U-ENET-L进行远程控制PLC上下载程序啊?请多多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请路过的大师指点指点哦 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连上网线应该不能远程下载,通过远程模块网线连上FX-3U-ENET-L应该就可以

网友B:
同问,我也要做同样的一个项目
QQ:611369538

网友C:
這一塊只支援內網,網外或遠程的就不用期待了.

~~業餘打工仔~~

网友D:
可以的 ,远程上下载与监控

楼主:
有没有做过的案例呢?望指点一二

网友E:
如果是要外网远程上下载,那肯定是要远程模块的,这类产品也有很多,网上一搜一大把。局域网那就直接连就可以了。

网友F:
你用这个模块来下载程序太让费了,买一个fx3u enet adp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