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00

楼主(2019-08-26):
三菱变频器面板(PU)运行正常,外控(EXT )调频无反应,端子控制怎样设置,端子2、5、10 .10和5只有5V

网友A:
我打赌你肯定没看手册
看,太多搞不明,是一个客户的,我对三菱没设置不熟悉,求帮助,手册也是在这下的,帮助解决,红包50求指点

网友B:
面板上PU灯亮时,就是面板控制, EXT灯亮时,就是外部控制, 两个都亮时,组合控制。
你看一下PR 79号参数,它可以决定 是外部控制还是面板控制。
有时还可以切换,按EXT/PU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