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用台达EH3绝对定位控制台达A2私服驱动丝杆做往复定位,运行一段时间后,位置发生偏移,但是再次回原,位置又正常,应该考虑是哪里问题?丢脉冲,驱动器或者电机,还是机械部分?联轴器检查了,不松,丝杆联轴器这侧固定法兰的对面一侧有个固定螺母,缺失,是否会影响定位。网上找的图,就是联轴器左侧这个固定螺母缺失,是否会导致位置发生偏移不准。

网友A:
偏移有规律吗,是不是需要齿隙补偿下。

网友B:
一般来说就干扰和机构松动两个原因
1、对比下驱动器和PLC上的脉冲数,排除干扰的可能性;
2、如果没干扰,就是机构松动了,把电机装到有螺母的丝杆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移有规律吗,是不是需要齿隙补偿下。

有规律,往原点反方向跑偏

楼主:
好的,我试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就干扰和机构松动两个原因
1、对比下驱动器和PLC上的脉冲数,排除干扰的可能性;
2、如果没干扰,就是机构松动了,把电机装到有螺母的丝杆上去试试

网友C:
我这也有哀找不到解决办法跟他写了个干多了自动回下原点

网友D:
有规律就好找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E:
仔细找找,应该电气问题

网友F:
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机械没任何关系,机械出现的定位不准最多是叫回差。
楼主这个是积累误差,用得越久误差越大(即往复次数越多误差越大)。我一直也想不懂和怎么避免。

或者楼主可以从电子分频入手想想

网友G:
个人认为往复运动一般不会产生较大的累积偏移量,伺服电机在停止那一刻会根据编码器闭环自校正停止位置,故伺服电机最后的旋转方向每次未必相同,而累计误差是由丝杆间隙(齿轮间隙)在同一方向上的启停时多次积累造成。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去把那个锁紧螺母锁上就可以了 问题出在你机械部分 负载运动时的惯性传导到你的联轴器上方 导致的偏位  这个机构我们之前也有用过

网友I:
会的,锁紧螺母要拧紧的

网友J:
应该是累计误差,编一个清零程序,运行一段时间清零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