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本案例是用北京开疆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KJ-PNG-105型CANopen转PROFINET网关链接WoodWard电网测量模块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 KJ-PNG-105型CANopen转PROFINET网关,WoodWard调电网测量模块一台。

第一步:安装开疆智能网关的CANopen配置软件Canopen Configurations 1.0.6.23

第二步: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进入配置界面

第三步:添加主站设备(注意主设备只能添加一个)

第四步:设置主站参数

1设置波特率及通讯模式(客户设备为500K)

2设置设备名称及设备IP

第五步:添加从站设备(注意,先要把eds文件放入软件根目录下的EDS文件夹中才能在软件中搜索到)

先找到根目录(默认x:\kaijiang\canopen configurations\Devices\EDS)

第六步:添加从站设备

客户设备从站参数站号为6

因为我们只用TPDO3所以前面的TPDO1,2要把对勾取消

根据数据长度分别为1,2,4,1个字节在通道偏移中填入0,1,3,7对应所占用的映射通道。

配置完成后下载(注意先点击生成再点击下载)可提前配置好下载COM口

第七步:进行博图组态:

1:安装GSD文件

2:选择所需网关

3:设置网关参数(要与之前在配置软件中参数一样)

因总共是8个字节的数据量,所以被指一条8字节输入

4定义变量:

由于此CANOpen从站采用了PDO多路复用,需要在博途中编写程序进行判断(case..of..语句即可实现),客户编写程序:

下载组态至PLC

进行监控:

下面是百度盘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Ulgl215r1wp5gUBpTDGwA
提取码:x90d

网友A:
广告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