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同步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26):
假设一台设备两台伺服需要同步,如果同时发脉冲会不会受到扫描周期导致不同步,或者驱动一台伺服,另一台的伺服方向和脉冲连接驱动伺服那一台的编码器可行?
多多学习

网友A:
可以!但想做绝对同步不可能。

网友B:
绝对同步请用安川。

网友C:
具有同步功能的小型PLC 例如 松下FP-XH M8N 控制单元 AFPXHM8N30T ;要求再低的用直线插补指令。

网友D:
有些伺服控制器有同步控制功能,精度挺高。

QQ:34699448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绝对同步请用安川。
转速在2000左右。做绝对同步在加减速过程中也没问题吗?在同步过程中有变速可随时调整,也没问题吗?

网友E:
现在PLC都有同步功能或者买专门的龙门伺服。如果脉冲型的,还是专门的龙门伺服,比如汇川的。

网友F:
买带查补功能的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