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手动与自动转换,气缸记忆

楼主(2019-08-26):
想问一下各路大神,自动过程中操作手动之后,在切回自动,怎么让程序自动处理下一步动作。不需要操作手动后要返回操作之前的状态。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一是程序设计二是利用高级指令根据plc来做

网友B:
手动和自动分别用不同的触点,自动切换到手动后把自动的状态都传到手动触点(自动状态不复位),然后手动操作完后,再把手动状态依次在安全状态复位,动作条件不是很复杂的时候可以这么做。一些互锁性很多的就没必要了。这互锁越复杂,复位的条件也就越多。
多学多用!

网友C:
切换的时候不复位把

网友D:
这样写自己要被搞死吧,没锁住就完蛋了

楼主:
谢谢给位的回复,还有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E:
没看明白,程序是一环扣一环当这个动作完成后下一个条件达到才就行下个动作,你这手动操作是跳过下个动作的条件进行下个动作吗

网友F:
你这个手动一动就不好搞

网友G:
加个,自动初始化检测,so,easy!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H:
如果是纯气缸的,很简单

网友I:
加初始判断,每次重要的节点都在程序里加上标志,比如当前已经取到产品,当前产品已经安装完成,每次到手动或者停止,暂停都退出自动流程,不管设备如何被人员手动操作,当人员再次启动时,进入初始判流程,初始判流程根据当前记录的标志跳转对应的自动流程,比如标志里当前已经取到产品,可实际检测无产品,只能报警,或者消除取料产品标志,然后重新初始判,初始判动作尽量往初始方向复位,
真诚感谢!

楼主:
感谢10楼的建议。应该可以试试看。但不知道会不会把程序变的很复杂

网友J:
简单的尚可,复杂的有动作顺序要求的,基本是不可能这么做的,放弃这个虚幻的想法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10楼的建议。应该可以试试看。但不知道会不会把程序变的很复杂

必须会复杂,我到现在还忘不了被初始判支配的恐惧,哈哈

网友I:
这是以前弄的一个规划,可以看看

网友K:
说一下我平时做的自动切手动  手动完后再切自动的程序架构吧 含轴类
我是按下暂停后 主自动程序进入暂停状态 并且将目前气缸和轴位置全部记录下来 且自动状态下气缸的动作全部赋值到手动按钮上面  暂停状态下  你可以进行气缸的手动操作  轴的手动操作 调试等  但是再切自动的时会检测一次目前气缸和轴的位置是否和暂停前的位置是一致的 不一致就报警
之前我也有想过 自动切手动  手动动作后 再切自动 自动复位到之前的状态 但是说起来很简单的  但是 真的做起来的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  非标设备 不建议这样做  如果是标准机 可以考虑去弄一弄
我现在就是按照你说的方法写的,员工操作很难搞!

网友K:
难搞不行 就暂停后补给他手动就可以了

网友L:
其实实现起来并不难,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可以随意切换,单步模式和连续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这些模式都是机器常用的一些操作模式;在机器自动运行过程中,不能进行手动操作,机器停止后,可以进行手动操作,手动操作完后,可以手动复位之前手动操作,也可以进入自动模式后,自动复位之前的手动操作,进入手动模式又回到之前的自动运行的状态。我们现在程序都是这么做的,因为机器在自动运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故障需要进入手动操作通过HMI进行手动操作来排除故障,以前常规的做法就是断气后再操作,这样做比较危险。

网友L:
上传了3个图片,分别是手动操作,手动操作复位,手动和自动输出,
自动控制就没有上传程序,其实就是把手动和自动输出分开控制,然后再一起合并输出动作,手动输出和自动输出进行互锁就可以。
就拿M290和M390来说吧,假设自动运行时M390--ON的时候,Y60--ON,这个时候进行手动模式,不会影响M390---ON,进行手动操作让M290变成ON的,这样M290常闭点就会断开M390常开的那条路,也就是控制Y60断开。如果M290交替再断开,下面那条路又导通,这样就可以实现Y60状态进行转换,当手动操作完后,进行自动模式后,按启动按钮就会把手动操作全部复位掉,又自动变到之前的自动状态。
  • 下载积分:+1(wxq544463370)

网友L:
    气缸结构用上面这种方法很好实现,如果是步进伺服电机结构也可以实现,不过实现起来相对来说要复杂点,就是断开自动模式之前会先保存电机的当前位置,并进行保存,当再切换到自动模式后,会进行自动检测是否跟之前保存的位置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当启动自动运行时会自动移动到之前的位置,因为考虑到各个结构之间的相互干涉打架,所以不建议自动复位手动操作,可以加一个报警提示,如果系统检测到手动自动转换前后的气缸状态或电机位置不一致,就产生报警提示先手动复位手动操作,把气缸切换到之间自动的状态,把电机移到之前的位置,待报警解除后才可以启动自动运行。

网友L:
    这个是气缸手动和自动都有输出时会进行报警,有报警存在就不能启动自动运行。电机就没有做了,
    感谢,我好像明白了一点

楼主:
    感谢  daihdn  朋友的解答。

网友M:
    同意19楼的做法,我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我是把手动程序放到子程序里面,需要就调用,不用就不运行手动程序,这样做大型机器的时候可以缩短PLC的扫描时间。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N:
请问下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是在自动运转中, 设备在正常作业, op干嘛要去手动操作,  如果是出现异常了,  假设气缸动作时卡住了, 那么只用回到气缸卡住之前的状态(退一步),  排除卡住的问题, 即可。 难道需要回溯很多步吗?

网友O:
问一下,如果自动流程时暂停,然后按手动气缸后退几步,再打到自动模式,这种情况要如何做保护?这种状态处理不好,气缸很容易撞机打架。
引用 网友L:
上传了3个图片,分别是手动操作,手动操作复位,手动和自动输出,
自动控制就没有上传程序,其实就是把手动和自动输出分开控制,然后再一起合并输出动作,手动输出和自动输出进行互锁就可以。
就拿M290和M390来说吧,假设自动运行时M390--ON的时候,Y60--ON,这个时候进行手动模式,不会影响M390---ON,进行手动操作让M290变成ON的,这样M290常闭点就会断开M390常开的那条路,也就是控制Y60断开。如果M290交替再断开,下面那条路又导通,这样就可以实现Y60状态进行转换,当手动操作完后,进行自动模式后,按启动按钮就会把手动操作全部复位掉,又自动变到之前的自动状态。

网友P:
我是这么做的,每次进入手动操作,会读取一下当前气缸的状态,手动操作完成后,会判断手动逻辑会不会对自动产生影响,无影响,或者影响不大就可以启动,如果影响很大,就要复位。这个影响的判定条件就是看自动程序的自动修复能力了,自动程序写的牛逼点的,基本都不用复位。

网友Q:
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R:
可以写个跳步指令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S:
感谢各位精彩的发言

网友T:
自动化程序中的每一段程序都加一个手动的中间继电器吧 走到哪里没有关系 但只要手动按钮一启动 就断开自动化程序,再闭合后切换回到自动程序中。

网友U(2019-10-15):
按流程反方向推,做判断

网友V:
简单几个气缸是好办,遇到气缸干涉过多,是不好做

网友W:
几百个点的程序,除非脑子有病,才会去自动回到之前的状态。
设备出问题后,自动切手动,把自动的气缸辅助继电器模式统一传给手动,这时统一做个对比就好了,手动操作了气缸,必须手动打回去,因为这是在处理异常,通过对比,可以知道哪一个没有打回去,做提醒标识就好了,说直接自动回到之前状态的,怕是撞机不是你的设备,很多情况不是说做不到,而是没有必要,反而出一堆问题

网友X:
你确定这样做安全吗?

网友L(2019-11-19):
引用 网友O:
问一下,如果自动流程时暂停,然后按手动气缸后退几步,再打到自动模式,这种情况要如何做保护?这种状态处理不好,气缸很容易撞机打架。

可以看一下20楼的回复。“因为考虑到各个结构之间的相互干涉打架,所以不建议自动复位手动操作,可以加一个报警提示,如果系统检测到手动自动转换前后的气缸状态或电机位置不一致,就产生报警提示先手动复位手动操作,把气缸切换到之间自动的状态,把电机移到之前的位置,待报警解除后才可以启动自动运行”,如果有手动操作没有复位,就会产生报警提示,也就是在启动自动运行之前,如果有手动操作,就不能启动自动运行,必须复位手动操作才能启动自动运行,只不过这个手动操作是选择自动复位还是手动复位,如果气缸之间干涉比较大的可以选择手动复位,这个在程序上面是可以自行选择处理的。你想让机器怎么动作,机器就可以怎么动作,我觉得程序就是把人的思想赋予给机器。

网友Y:
楼上的都是大神 学习了

网友Z:
这个自动状态断开,就可以手动了,手动辅助输出点和自动辅助点互锁,就可以手动操作气缸,

网友Z:
19楼方法可以。这方法很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