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请问一下大家,这个wincc当上位机使用时,需要购买授权吗?上位机和S7-1200连接。还有现在的OPC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A:
1、WINCC无授权无法运行项目;
2、OPC是一个标准接口,通过OPC连接设备无需考虑各家PLC的专用通讯协议,所以具有更好的扩展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INCC无授权无法运行项目;
2、OPC是一个标准接口,通过OPC连接设备无需考虑各家PLC的专用通讯协议,所以具有更好的扩展性。

我看晚上关于WINCC的授权好像有的啊。
请问这些组态的OPC是否需要购买。这个借口是否是软件、驱动、硬件?

网友A:
1、不讨论和评价正版/盗版的问题;
2、OPC需要第三方(各个PLC的厂家,如三菱的MX OPC Server,西门子200系列的pa access;或者kepware、kingview这些专门做第三方通讯的厂家)提供,是否购买需要找这些厂家咨询。OPC主要是软件,具体的通讯当然还需要通讯线这些必备的硬件。

网友B:
wincc 你买新版的就支持1200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讨论和评价正版/盗版的问题;
2、OPC需要第三方(各个PLC的厂家,如三菱的MX OPC Server,西门子200系列的pa access;或者kepware、kingview这些专门做第三方通讯的厂家)提供,是否购买需要找这些厂家咨询。OPC主要是软件,具体的通讯当然还需要通讯线这些必备的硬件。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cc 你买新版的就支持1200 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