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08-27):
请教各路大神,液体灌装设备需要一个有瓶无盖报警程序该怎么做?西门子S7-200或者三菱FX都可以,跪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就是程序?瓶体检测与盖子检测都可以了吗?

QQ:346994482

网友B:
你的检测探头是什么

楼主:
传感器根据程序需要来选择,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都可以。

楼主:
可以装两个传感器分别检测瓶身和瓶盖有无,两个检测信号可能不能保持同步,所以不知道程序怎么设计比较合理,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瓶盖物理上高出瓶身很多吗?单独用普通传感器可否检测到。

楼主:
两个传感器,瓶身早于瓶盖被检测到,移动速度较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传感器,瓶身早于瓶盖被检测到,移动速度较快
置位一下内部软元件,站内应该有类似的案例,收一下吧。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检测到瓶身置位计时,规定时间内没有瓶盖信号报警,当然这个时间要设定成合适的时间

楼主:
问题是检测频率太高了,每分钟300次左右,用定时器可行吗?

网友F:
1秒钟50个吗?这么快的速度,报警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吧

网友G:
应该是每秒5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