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问题

楼主(2019-08-27):
电机:SM7J,驱动器:SM7S-R70A10A通过MECHATROLINK- II 通信与KEYENCE进行连接,回原点的时,如果当前位置在原点传感器与负限位之间,会先碰到负限位再寻找原点传感器位置,再启动离开负限位的时候会有一声异响,有没有大佬解惑下?加减速度时间以及速度都设置的很小了,还是会存在;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解惑下

网友A:
我来说说吧,安川总线的伺服在碰到正反极限时,电机是释放状态的,回原点时在极限时又会发命令向相反方向移动,就会出现重新伺服使能并反转,有嘭的一声,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方式,可以通过更改伺服参数改成碰到极限只停止不伺服失能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热心助人!

网友B:
换一种复位方式,HOME LS+C相很常用吧

网友C:
检查驱动器参数PN001.1

网友D:
厉害。
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