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远程监控,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9-08-27):
有一台设备需要加4路温控,本地远程都可以操作,远程距离500米。我自己想用一个宇电4路温度模块,走通行RS485,500米距离485 通信可靠吗?本人第一次做远距离控制,不知到方案行不行。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可以,做过485通信1.5公里的,没问题

QQ:346994482

网友B:
比较难。线材质量、环境干扰、布线水平等等,会影响最终效果。

网友C:
有WiFi到就简单了

楼主:
3楼 WIFI 怎么做,用什么电器元件,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D:
论坛里有过这么个贴子是通过网络获取数据的将485,232,422的数据转换成以太网

网友E:
这么复杂干嘛,直接上一个无线模块就OK了,模拟量和数字量都没问题,最近1.5公里,大功率可以做到25公里,价格也不贵

楼主:
6楼,详细说一下用什么无线模块,本人没用过无线模块,具体怎么操作,谢谢帮忙

网友F:
理论没什么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G:
rs485 1.5公里都没问题

网友H:
信捷
W-BOX 无线WiFi以太网通讯,支持XC/XD系列PLC,占用RS232/485串口,2.4GHZ频段。支持Modbus
TCP从站,局域网/广域网程序上/下载(XC1系列除外)、接入信捷云,用于XD系列PLC(一
体机仅支持RS232串口,必须使用V3.4.5 版本及以上版本的PLC)

网友I:
尽量不要用无线,达到工业级都死贵,
用485通讯一般没有问题,
最好用光纤,光纤转换器比较贵,
光纤倒是便宜。
下载积分:+3(十月几川)

网友J:
工业现场走无线 一直感觉都是找麻烦 485 一般走个1.2km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就是你的线要用好点的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K:
无线模块应该可以,1-2KM都可以实现,跟收音机一样

网友L:
无线可以用巨控GPRS的,西安泰达的,选择很多

网友M:
走4G的会比较稳定,可以参考下这个方案
https://www.grmjucheng.com/article-53-1.html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N:
自己决定,无线方案发射,接受模块,整下来也不便宜,还得抗干扰。
想用无线,简单的就用485电缆直连,担心有有情况的就用两个485转光纤的模块,光纤连接就没问题。

网友O:
可以用以太网温度模块的,modbus TCP 协议,模块很便宜 几百块钱,光纤收发器加光纤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