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松下EtherCAT总线伺服驱动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9-08-27):
各位大神,小弟手上有个项目,用的是基恩士KV7500 PLC+KV-XH16EC、松下总线伺服MADLN05BE,目前接线就卡住了,恳请大家帮助,如下:
X4连接器接线,从手册只找到下面几个接线点(也不知是否正确):
伺服报警 +----pin.3
伺服报警 - ----- pin.4
正转限位 ----pin.7
反转限位----pin.8
原点信号----pin.10
还有报警清除、伺服ON等不知如何接了......

网友A:
。。。。。。。。。。。。。。。。。。
你都EtherCAT了 还接这么多线干嘛?
难道是EtherCAT的最高境界?

网友B:
就接,左右极限和原点,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可以内部来操作,基恩士的PLC不懂可以找基恩士的人来教你。
下载积分:+2(pc1111) 真诚感谢!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总线都不用接这么多线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D:
直接绝对值伺服 应该说一根线都不要接了
下载积分:+1(pc1111) 真诚感谢!

网友E:
下载积分:+2(pc1111) 真诚感谢!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F:
严格说来, 通信的伺服, 需要接正负极限和原点, 还有一个复位(急停), 这样通信不可靠时,还要以停止伺服。
下载积分:+1(pc1111) 真诚感谢!

网友G:
描述:你也可以查看下ESI文件
我前几个月也刚刚做了一个类似的项目,时间有点长了,记不太清了
我用的也是基恩士KV7500 PLC+KV-XH16EC,但伺服用的是松下A6B,应该也是差不多的,用基恩士PLC需要注意了,不能按松下伺服的接线方法,要按基恩士的接线方法,具体是为什么,问了基恩士的他也不能给你说出个所以然来
只需接正负限位跟原点即可,接21 22 19
下载积分:+1(zero.wang)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pc1111) 真诚感谢!

网友G:
对了,我这里有个操作指引

网友H:
你都EtherCAT总线伺服了还接那么多线干嘛?
你真逗,要不要把脉冲也接上?
就接一个爆炸就好了。。。其他的都不用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对了,我这里有个操作指引

头像让人流口水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

网友J(2019-10-26):
引用 网友G:
我前几个月也刚刚做了一个类似的项目,时间有点长了,记不太清了
我用的也是基恩士KV7500 PLC+KV-XH16EC,但伺服用的是松下A6B,应该也是差不多的,用基恩士PLC需要注意了,不能按松下伺服的接线方法,要按基恩士的接线方法,具体是为什么,问了基恩士的他也不能给你说出个所以然来
只需接正负限位跟原点即可,接21  22  19

每一个厂家的配置文件都是不一样的,限位不要让伺服去处理,让plc处理伺服只相当于中转。限位如果按照伺服的说明接,回原时如果碰到负极限,回直接报警,不会在反向运转归零。

网友K(2019-12-24):
正转限位 ----pin.7    反转限位----pin.8,把这两个在软件里面设置成A连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L(2021-08-18):
引用 网友G:
我前几个月也刚刚做了一个类似的项目,时间有点长了,记不太清了
我用的也是基恩士KV7500 PLC+KV-XH16EC,但伺服用的是松下A6B,应该也是差不多的,用基恩士PLC需要注意了,不能按松下伺服的接线方法,要按基恩士的接线方法,具体是为什么,问了基恩士的他也不能给你说出个所以然来
只需接正负限位跟原点即可,接21  22  19

我现在也遇到的问题就是,按伺服的接,com6、9接原点POT/NOT伺服设置A点。基恩士软件默认21、20、19啥的,我看松下手册60FD,  0/1/2 正负极限,原点,然后我把软件改成2,依旧监视不到原点信号,现在一直蒙x,明天准备问基恩士,到底怎么焊伺服X4上的pin脚。为啥双方不统一呢,汗汗

网友M:
谁有基恩士与松下EtherCAT总线伺服驱动器做好的案例共享下,最近准备搞这个
请开始你的演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