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我现在手上有个台工爱德利变频器可以支持485通讯,FX3UPLC,我 改怎么连接接线

网友A:
RS485是半双工通信,不能同时收/发,收/发时需要切换。
A B是两条通信线的接线端,通常标有A+,B-,是指电平的高低,并不是正负电压的意思。
多个RS485设备的A B要对应接上,即A对A,B对B的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是半双工通信,不能同时收/发,收/发时需要切换。
A B是两条通信线的接线端,通常标有A+,B-,是指电平的高低,并不是正负电压的意思。
多个RS485设备的A B要对应接上,即A对A,B对B的接。

额需要加485BD模块吗

网友B:
扩展模块 FX3U-485-BD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展模块 FX3U-485-BD

那线和程序怎么弄大哥,有手册的话帮忙发个手册可以吗

网友C:
新手不建议用485BD板,用485ADP模块比较好用,看专门的手册,如果你非要用485BD板,用完再去试着用下485ADP你会发现你已经会用了。485BD板所有的协议都需要自己写。485ADP就现成的,不过也可以自己按照通讯格式写通讯协议

网友D: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