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8):
最近看到不少人在问,手自动切换后,想接着上一步运行,能不能实现,该怎么实现,也看了大家的想法,有很多人都说不行,
小弟不才,所做的项目都有这种功能,下面分享给大家看看,请指正!

楼主:
补充这张图的目的是想表达这个程序不是几个气缸动作的简单程序

网友A:
基本上大部分人的程序都是手动结束后只要把动作打完手动前的状态都能继续自动运行。
我的程序是自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网友B:
写的可以。这个叫暂停更合适。
对,就是暂停,手自动是完全独立的,暂停后,任凭怎么手动,都不影响自动程序

网友C:
这种做法很常见,但是切换到手动执行某个动作后,再切换到自动,设备接着手动动作运行,这种比较难做
一般不这样做,大多数都是接着自动时的状态继续工作,设备运行中被切换到手动状态一般是出故障了,等故障处理完毕,切换回自动模式时,接着停机前继续工作

网友D:
如果动作有互锁实现起来又麻烦了,或者产品带有资料人为手动操作将产品弄到了下一站,继续启动起来就会信息错乱了
动作有互锁也不影响,但是如果产品因人为因素被挪到下一工位,且产品带检测资料,那这种情况是没办法做的

网友E:
把整个程序一起打包吧

网友F:
程序可以写,但这样做不符合安全习惯,一旦弄混会导致重大事故
没错,但是有些客户就有这样的要求,只能给他搞

网友G:
你这是双电控的电磁阀,如果换成单电控的电磁阀你确认你这种方式还可以吗?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G:
假设你的是单电控的电测阀,如图所示,当MR5000为ON, MR1000为ON, 则R3000为ON有输出,如果此时我需要手动自动切换时,当我按下手动自动切换按钮,MR5000为OFF的时候R3000就OFF了,气缸就返回了,根本就没有去按手动的必要了。
此方法写单电控的电磁阀及其危险,建议不要去用,尤其单电控的电磁阀。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喜勿喷,请勿砸砖。
你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请问一下,使用单电控电磁阀的前提不就是此气缸没有干涉,相对安全吗?既然如此,那切换手自动,此单电控气缸缩回,又有什么关系呢
  • 下载积分:+1(ydyzq123) 有理
  • 东莞兼职,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松下,信捷PLC编程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H:
    讨论的很热烈,说的都很有道理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楼主:
    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有得就有失,这样的效果可以实现,但是有安全隐患,个人不提倡这样做,但是有些客户指定要这样的功能,本人分享出来是给那些需要做这种功能的朋友参考的。
    并不提倡,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G:
照你这么说没有干涉就可以这么干,要是有人这个处理这个气缸的操作,这个时候有人点了触摸屏的手动、自动按钮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在处理气缸的时候,如果有人按气缸的动作按钮就很危险吧,这是都存在的吧,不是我这个程序才有的吧。也就是说就算你是双控的,你在处理气缸,我去按气缸的按钮,不也是会出事故吗?这是两码事吧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照你这么说没有干涉就可以这么干,要是有人这个处理这个气缸的操作,这个时候有人点了触摸屏的手动、自动按钮怎么办?

既然有隐患,就增加程序消除就好了,不管是手动切自动还是自动切手动状态进行互传就好了

网友I:
不建议,这样安全隐患太大!
每天一点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补充这张图的目的是想表达这个程序不是几个气缸动作的简单程序

能玩Keyence KV7500的都是有钱淫啊

网友K:
不用跳转会好些吗?触发信号跳入暂停,程序暂停可以手动。再通过跳转回来、

网友L:
还是要面面俱到。毕竟程序能应付各种场合,它的实用性就更强。美国的机器还是很牛掰的。用料扎实。用了20年还是很好。这点,中国的厂商还是得学学。

网友M:
设备动作简单的一般都是复位从头开始,当设备动作复杂,是那种多工站,搬运加工的情况就不需要处理了,当一个工站故障后,怎么处理,可能是暂停后手动取走,排除故障,继续自动,就涉及到 手动/自动切换,暂停和继续的问题了
其实就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要是你把所有的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加到你的程序中,任何情况都能自动判断和处理,也就可以完美的解决,但这个所有情况,不是那么好弄的,还有好多你想不到,考虑不到的地方,其实这个就是程序的BUG,就是你程序写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
楼主的思路是一个解决方法,但确实是有安全隐患,机台操作你要给一个原则,比如:故障报警后,必须复位,成为无异常状态后,按启动,或运行,机台才会动,不能切换个模式,就有动作的
以前尝试过,每个输出动作都单独做条件,像气缸就是伸出条件,缩回条件,自动运行时每次动作前都判断条件是否满足,当不满足时,有两种处理,1:跳转返回到上一步或上几步,2:直接报警停止,在每个工站的开头都做自动复位动作,就是把这个工站的几个部件,按顺序复位的起始状态,这样,当自动时暂停,被手动后,再继续自动时,完全可以直接判断,跳转到开头,进行自动复位,
当然多工站的处理时还有很多要考虑的地方,如这个工站这样复位后,是不是对这个工件加工了2次,会不会成为不良;取走产品后是否还能动作,对后面的工站是否有影响等
做工程赶时间时,简单处理,但又时间是最好还是细细考虑,做的面面俱到,赋予你的程序灵魂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早安你好)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enderz)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苏碧湖砍柴人) 好贴好贴!

网友N:
    做项目,我还是主张安全第一

网友O:
    我现在的公司做的程序也是自动流程时暂停,打到手动模式,然后手动操作气缸,再打回自动模式,气缸自动还原回暂停时的状态。大体上这样控制是没问题的,就是想问楼主,如果是暂停后移动了伺服位置,再打回自动模式,这个时候伺服要如何动作。还有一个,几个气缸顺控动作,中间暂停以后,手动操作气缸倒退几步,这个时候再打回自动模式,你这程序要如何处理呀?说实话,我现在这两种情况没什么好办法处理,第二种情况往往很容易撞机。
    回答如下:
    1.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记忆暂停前的位置,重新启动后比较位置,不一致就报警,然后手动操作回到之前的位置(也可以做成自动回到之前的位置,稍微麻烦一点)
    2.像我的框架的话,在输出那里就已经做好保护条件了,比如说气缸1的动作条件是气缸2缩回,那就在气缸1输出的前面加上气缸2缩回位感应即可,这样,就算从手动切到自动,也是气缸2先动作,气缸1再动作,这样就不会撞机了

网友P:
    这样内饰程序我有写过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Q:
楼主这样写,应该再写段自动状态切换到手动状态时把自动状态赋值到手动状态。
多学多用!

网友R:
自动模式运行时切换到手动,此时气缸A在出位,B气缸在原位;手动操作了A和B气缸,比如A在原位了,B在出位了。此时切换到自动继续运行的话,A和B气缸的位置和开始切换到手动的时候位置不一致呢,除非切换到自动时A会自动到出位,B自动到原位才是跟切换到手动模式时之前的状态一样。

网友Q:
所以,手动操作后要切换到自动,就要依次复位到自动状态。(这需要写程序的)。既然选择自动切换手动后,再切换到自动就能继续动作,这需要写很多的切换复位程序的,不然也就没必要去这样写了,如果程序存在安全隐患这是很危险的,伤人,撞机,这对于电气工程师而言是不合格的。
多学多用!

网友S(2019-10-07):
一般需要记住状态,比如先正常走一遍,把所以有的气缸或者感应编码组合记住数指,切换手动再切到自动前需要先对比当前感应器的数值和正常做动的数字是否一致再自动运行。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假设你的是单电控的电测阀,如图所示,当MR5000为ON, MR1000为ON, 则R3000为ON有输出,如果此时我需要手动自动切换时,当我按下手动自动切换按钮,MR5000为OFF的时候R3000就OFF了,气缸就返回了,根本就没有去按手动的必要了。
此方法写单电控的电磁阀及其危险,建议不要去用,尤其单电控的电磁阀。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喜勿喷,请勿砸砖。

9楼说得对,
我举个例子:两个气缸A、B,正常动作时A完成动作后B才能动作,如果这时B气缸动作异常(动点),当切换回手动状态时两个气缸会同时回到原点位置,B气缸就可能会撞到其他机构。当你处理完成B气缸的异常,切换回自动时,B气缸会在A气缸完成动作前就动作了。
这时你就要修改MR1000的动作条件:A气缸动作完成(动点)后,MR1000才能ON。

个人看法

网友U:
应该是手动辅助继电器开关和自动辅助继电器互锁,控制一个输出。互不影响
plc

网友V:
你这个在气缸运行时,有点危险的,我是这样做的,可以讨论一下,首先手动的动作和自动的动作要对应,比如气缸1手动是M1000,那么气缸1自动就是M2000,气缸2手动是M1001,那么气缸2自动就是M2001,当自动切手动时,把自动状态整体传送给手动状态,这是还要加一个对比判断,就是切到手动,动了其他气缸后,气缸的当前状态和自动辅助继电器的状态要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要标识出来,需要把气缸还原回去的
引用楼主苏碧湖砍柴人于2019-08-28 09:07发表的 手自动切换,设备可接着运行 :
最近看到不少人在问,手自动切换后,想接着上一步运行,能不能实现,该怎么实现,也看了大家的想法,有很多人都说不行,
小弟不才,所做的项目都有这种功能,下面分享给大家看看,请指正!

网友V:
点位多一点点的都会有这功能了,都成标准模式了,对比气缸是否错位,用变量
引用楼主苏碧湖砍柴人于2019-08-28 09:07发表的 手自动切换,设备可接着运行 :
最近看到不少人在问,手自动切换后,想接着上一步运行,能不能实现,该怎么实现,也看了大家的想法,有很多人都说不行,
小弟不才,所做的项目都有这种功能,下面分享给大家看看,请指正!

网友W:
自动运行中可以暂停运行,然后手动去校正修改一些参数这很正常,但是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在充分考虑设备安全的情况下:禁止自动运行中手动操作某些机械动作,防止设备损坏,人员安全。

网友X:
一般手自动切换切换限权比较高,单独放个暂停按键比较好。
引用 网友F:
程序可以写,但这样做不符合安全习惯,一旦弄混会导致重大事故
AB智能
联系方式: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z175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