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9-08-28):
手持条码枪 的rx 分别接PC和PLC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A:
RS232只可以1:1通信

网友B:
1对2没用过我都是1:1接收的数据好区分吗

网友C:
可以PC接收,再发送给PLC

网友D:
是可以的,分成两路一路用CH340转换成USB给PC,另一路用MAX232转换成com口给PLC,两边可以同时收到信号但不能同时发,只能监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