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8):
请教如何用宏指令依PLC设定寄存D的值切换语言

触摸屏 FUJI  V9

目前设完后语言重开机变回中文
想在目录时便自动切换之前的设定
如DM60=0 语言介面为中文
如DM60=1 语言介面为英文

目前宏指令语法如下似乎不通
;PLC D60_Change Language
$u00095 = PLC1[DM00060] (W)
SYS (CHG_LANG) $u00095
RET

网友A:
廠牌都有內建方式替代多語言不需要這樣自己搞吧

网友B:
引用楼主sunnykmc于2019-08-28 16:28发表的 请教如何用宏指令依PLC设定寄存D的值切换语言 :
请教如何用宏指令依PLC设定寄存D的值切换语言

触摸屏 FUJI  V9

目前设完后语言重开机变回中文

这种语法仍然有效,但是在切换语言后需要进行画面切换或者使用RESET_SCRN宏指令来更新画面状态,否则你看不到切换语言后的效果。

通过以下开关来设定效果相同。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