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8):
]端子SD-AU连接    .SD-STF启停    .4-5   4--20MA频率控制.需要怎样设置.        现在故障显示F5.正转灯闪.求帮助

网友A:
你去下载D700的应用手册吧  建议不要用模拟量控制 选用通讯控制吧

网友B:
PLC模擬量有輸出嗎? 開關有撥到4~20MA?
正转灯闪有可能沒有類比訊號輸入
  • 下载积分:+1(chenyueqin) 真诚感谢!

网友C:
    这有手册http://down.ymmfa.com/?id=6

    RUN闪烁一般是 没收到频率信号,或者收到停止信号
  • 下载积分:+1(chenyueqin)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D:
    引用楼主chenyueqin于2019-08-28 17:48发表的 三菱变频器F700端子控制运行设置 :
    ]端子SD-AU连接    .SD-STF启停    .4-5   4--20MA频率控制.需要怎样设置.        现在故障显示F5.正转灯闪.求帮助

    Pr.79=3
    Pr.267=0
    Pr.126=*Hz 对应20mA时的频率。
  • 下载积分:+1(chenyueqin) 真诚感谢!
  •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