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大神解读下S7-200 Modbus ,转型有点不懂。

楼主(2019-08-29):
原海为PLC 先转换为西门子
程序其他都已经转换完成了,就是这个读取的通信做不了~大神帮忙讲解下~

网友A:
这两个通讯发送码不就是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和 02 03 00 00 00 02 C4 38 吗? 接下来不就简单了,S7-200自由口通讯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脸脸脸谱谱谱) 真诚感谢!

网友B:
海为PLC 转换为西门子程序是通过什么软件转的,还是比着海为程序重新写的

网友C:
直接MODBUS或者自由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D:
自由通信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楼主:
重新编写 已经使用MODBUS通信 编写~~~

网友E:
大神你好,能不能帮我看三行,西门子plc读取流量计的,现在问题是plc读取不到流量计数据,程序看跟你这个貌似,始终找不到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F:
S7-200的PLC不编写程序直接支持ModbusTCP: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