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欧姆龙CPIE 系列PLC  RS232无协议自由通讯

3线RS232的焊法:

程序.rar (3 K) 下载次数:338 CP1E 无协议通讯方法.pdf (513 K) 下载次数:416
9线RS232的焊法:

两种方式完全一样,也可用于编程通讯!波特率,奇偶校验什么的,两边一致即可!

编程:

这个A392.04(内置端口地址,不是扩展端口)状态很关键,ON时,RXD命令不接收数据,必须断电重启

这时候外部串口不能关闭再打开,尤其串口调试工具,或者PC端一直开着串口工具或断开PLC串口接头等PC打开串口后再插上PLC串口接头(输出个101.00通道便于观察)正常发送时关闭,它就会报错,然后必须断电重启!

PLC端口设置:

这个好理解,那种方式都行!
CR=十六进制0D
LF=十六进制0A

这里的意思就是发送的信息转化成16进制,必要有0D0A结尾,ASCII码就是结尾+换行+回车

网友A:
有一个端口重启标志位,报错一般是设置的接收字节少,接收溢出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