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系列的PLC,如何使用位变址

楼主(2019-08-29):
三菱FX3U系列的PLC,可以输入M1000Z0做触点条件,FX3G系列的却不可以,问三菱客服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不能用,有没有哪位大神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呀

网友A:
我试了,FX3G的确不行。
但先用FX3U这样写上,再改变PLC类型为FX3G就行。 但不知道灌进去会不会报错。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烦恼,后来没办法只能一行一行码

网友C:
阉割版的东西是这样。没办法的。比如搞松下的小型机。没有实时时钟。要搞加模块好电池。费劲。

网友D:
确实操蛋,松下别的方面还可以性价比高,时钟也没有太操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FX3G的确不行。
但先用FX3U这样写上,再改变PLC类型为FX3G就行。 但不知道灌进去会不会报错。
这样弄绝对会报错的

网友E:
3G的和3U价格也就差1000左右,3U的功能用着强大

网友F:
用3U吧,3U现在淘宝价32点只要800比3G便宜,,不知干嘛,保修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