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教关于一个三菱FX3UPLC问题

楼主(2019-08-29):
3U输入X触点可以不用自带的24V电源吗?如果用外部24V电源是不是把0V接到PLC的0V,24V接到PLC的S/S端子,这样会不会烧坏PLC。

网友A:
PLC自带的24V 和0V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组独立的开关电源
当你使用外部开关电源时,PLC自带的电源不要管它
你用开关电源的24V连接到S/S, 再用开关电源的0V通过开关连接到X端子
再说一次,PLC自带的24V和0V不要管它,空着。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NPN 接法 :S/S接24V 0V通过开关接入X点
PNP 接法 :S/S接0V 24V通过开关接入X点

网友C:
从来就不用自带的,麻烦

楼主:
明白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
我也不用自带的
QQ:611369538

网友E:
可以不用

网友F:
本机有现成的24V电源,为什么要外接呢?有什么不方便吗?

网友F:
供电容量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