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用户名显示

楼主(2019-08-29):
现有两个用户权限,一个技术员,一个管理员。当我用技术员权限进入时。我想在触摸屏的左上角显示 “技术员” 这三个字,管理员也同理。。。。应该怎么弄。。

网友A:
做一个显示灯,技术员进位0状态,管理员进为1状态
我想实现更直观一点怎么弄了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B:
屏自带有当前用户寄存器,调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C(2020-06-16):
3楼正解
方法一:用当前用户寄存器显示出来就行。
方法二:用多状态显示。
不过归根还是在用户寄存器上面,手册上有介绍的

网友D:
这个案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用系统自带的登录提示寄存器,写个简单的宏,把状态复制到一个多状态指示灯就好了。不用宏也可以,用户值分别是,0,1,3,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