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更换新PLC写入程序后一切正常,但是断电重启后程序丢失,包装盒里注明第一次使用时需启动plc电池,请教电池是怎么启动的?

网友A:
b1系列?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通讯口盖子弄开,里面有个拨码开关拨动一下在灌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楼主cctv197910于2019-08-29 15:23发表的 求助永宏PLC电池如何启动? :
更换新PLC写入程序后一切正常,但是断电重启后程序丢失,包装盒里注明第一次使用时需启动plc电池,请教电池是怎么启动的?

plc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口盖子弄开,里面有个拨码开关拨动一下在灌程序就可以了

谢谢,找到开关了,要把面板盖子拆掉才能找到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