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1. 是不是电网里的无功功率是经过感性负载后才产生的,所以才需要进行容性补偿,抵消无功功率?2. 电网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无功功率,要是产生无功功率的话,假设负载全是阻性的,那是不是也需要无功补偿柜去降低电网的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吧? 以上两条的终极思想就是电机到底是产生了无功功率还是借用了电网的无功功率。网上怎么说的都有。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虽然在这个行列混了这么多年,无功功率补偿器也用了好几个牌子的产品,但这个问题客户问起我也无法解释给客户听。谢谢楼主提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虽然在这个行列混了这么多年,无功功率补偿器也用了好几个牌子的产品,但这个问题客户问起我也无法解释给客户听。谢谢楼主提出的问题。

我通过推断是认为电机发出了无功,第一,要是电机只是借用了电网的无功而不是消耗了无功,那为什么要加电容去补偿,我借了又还给你了,你什么也没少,你补偿啥?第二,电机发出的无功,最后用电容发出的无功去抵消,这样就好理解了。哈哈

网友B:
网上的功率因数本来就不高(0.8左右),如果用户存在感性负载则导致功率因数更低。电业局的利率调整要求COSΦ>0.9,所以需要加电容自动补偿,补偿量通过查表得到,一般经验取变压器容量的30%-40%。用户得到的好处就是同样的变压器可以多带负荷。

网友C:
坐等,供配电专业的老师们,给出更加详尽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供配电专业的老师们,给出更加详尽的回答。

有个老师给了个解释,我觉得比较合理,可以理解为电机发出了容性无功,吸收了感性无功。

网友D:
纯电感和纯电容都不消耗电能,但它们都需要进行能量转换(电变磁,磁又变电或者进行充电/放电)才能进行工作。

它们所占用的这些能量致使线路的电流使用效率下降,这些被占用(没有被消耗掉)的电能就是无功功率。

纯电阻负载需要消耗电能才能进行工作,这些被消耗掉的电能就是有功功率。
  • 下载积分:+5(892777011)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感谢分享!

网友E:
    发电机只产生有功功率,这就是为什么有功不够时电源频率会下降,无功功率只能通过容性/感性相互抵消,采用容性补偿是因为大部分用电器都是感性或阻性负载。
    电机由于线圈的存在,是感性负载,运转时会产生感性电流,感性电流会增加线路电流,从而造成线路损耗增加,因此需要在本地进行电容补偿,来减少线损。

网友F:
    電容補償櫃是用於補償發電機無功電流、減輕發電機工作負荷,增加發電機可使用容量,可減少工廠一定的用電量、節省工業電力,提高發供電設備的供電質量和供電能力。一般來說,低壓電容補償櫃由櫃殼、母線、斷路器、隔離開關,熱繼電器、接觸器、避雷器、電容器、電抗器、一、二次導線、端子排、功率因數自動補償控制裝置、盤面儀表等組成。

    一.電容櫃工作原理

    用電設備除電阻性負載外,大部分用電設備均屬感性用電負載(如日光燈、變壓器、馬達等用電設備)這些感應負載,使供電電源電壓相位發生改變(即電流滯後於電壓),因此電壓波動大,無功功率增大,浪費大量電能。當功率因數過低時,以致供電電源輸出電流過大而出現超負載現象。電容補償櫃內的電腦電容控制系統可解決以上弊端,它可根據用電負荷的變化,而自動設置。電容組數的投入,進行電流補償,從而減低大量無功電流,使線路電能損耗降到最低程度,提供一個高素質的電力源。

    二.電容補償技術:

    在工業生產中廣泛使用的交流異步電動機,電焊機、電磁鐵工頻加熱器導用點設備都是感性負載。這些感性負載在進行能量轉換過程中,使加在其上的電壓超前電流一個角度。這個角度的餘弦,叫做功率因數,這個電流(既有電阻又有電感的線圈中流過的電流)可分解為與電壓相同相位的有功分量和落後於電壓 90 度的無功分量。這個無功分量叫做電感無功電流。與電感無功電流相應的功率叫做電感無功功率。當功率因數很低時,也就是無功功率很大時會有以下危害:

    • 增長線路電流使線路損耗增大,浪費電能。

    • 因線路電流增大,可使電壓降低影響設備使用。

    • 對變壓器而言,無功功率越大,則供電局所收的每度電電費越貴,當功率因數低於0.7 時,供電局可拒絕供電。

    • 對發電機而言,以 310KW 發電機為例。

    310KW 發電機的額定功率為 280KW ,額定電流為 530A ,當負載功率因數 0.6 時

    功率 = 380 x 530 x 1.732 x 0.6 = 210KW

    從上可看出,在負載為530A時,機組的柴油機部分很輕鬆,而電球已不堪重負,如負荷再增加則需再開一台發電機。加接入電容補償櫃,讓功率因數達到0.96,同樣210KW的負荷。

    電流 =210000/(380x1.732x0.96)=332A

    補償後電流降低了近 200A ,柴油機和電球部分都相當輕鬆,再增加部分負荷也能承受,不需再加開一台發電機,可節約大量柴油。也讓其他機組充分休息。從以上可看出,電容補償的經濟效益可觀,是低壓配電系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員。

    原理:把具有容性負荷的裝置與感性負荷並聯接在同一電路,當容性負荷釋放能量時,感性負荷吸收能量;而感性負荷釋放能量時,容性負荷卻在吸收能量,能量在兩種負荷之間互相交換.這樣,感性負荷所吸收的無功功率可由容性負荷輸出的無功功率中得到補償,這就是他的補償原理低壓電容補償櫃是在變壓器的低壓側運行的,一般它受功率因素控制而自動運行的。因所帶負載的種類不同而確定電容的容量及電容組的數量,當供用電系統正常時,由控制器捕捉功率因素來控制投入的電容組的數量。

    為了改善電網功率因數低下帶來的能源浪費和這些不利供電生產的因素,必須使電網功率因數得到有效的提高。低壓無功補償可廣泛應用於電力、冶金、石油、港口、化工、建材等工礦企業及小區配電系統。高壓無功補償裝置廣泛應用於冶金、石化、建材、電力、煤炭、機械製造、水泥等行業的大功率高壓電機設備。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vq59rq.html

网友G:
    楼上的解释可以,但还是用数据说话就清楚了

网友H:
    补无功,是应该补电在传输过程中所产生的这部分损耗吧

网友I:
    《电工原理》都不学的吗?
    1,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是无功产生源头。
    2,电网(狭义到发电机)本身没有无功功率,无功功率是由负载产生的。当然,电网线路和电力变压器本身也是感性,对于发电机来说也是负载。
    最后,电动机是产生了无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工原理》都不学的吗?
1,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是无功产生源头。
2,电网(狭义到发电机)本身没有无功功率,无功功率是由负载产生的。当然,电网线路和电力变压器本身也是感性,对于发电机来说也是负载。
最后,电动机是产生了无功功率。

谢谢你的明确解答,我确实没学过电工原理。即使我问一些电力相关的人(包括注册电气群和朋友),他们也没几个敢明确说电机是产生无功的,都说是吸收电网的无功。你的解答比较符合我的理解,大师能加个QQ吗?

网友J:
我发觉好多工控人电工基础还要加强

网友K:
电机是感性负载,把电流移相了,电流与电压不同步的部分没有做功,叫无功功率

网友L:
楼主,知识面窄呀,学下供配电,还有输变电;

电网发电机本身就发出无功的,无功不足,电网电压会偏低的,有功过剩,频率会偏高的;高压输电线对地充电电容也产生无功呀,主要220KV及以上;变压器也是,属于感性,用户端设备电机居多,都是感性无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知识面窄呀,学下供配电,还有输变电;

电网发电机本身就发出无功的,无功不足,电网电压会偏低的,有功过剩,频率会偏高的;高压输电线对地充电电容也产生无功呀,主要220KV及以上;变压器也是,属于感性,用户端设备电机居多,都是感性无功呀

感谢回复,虚心学习。

网友M:
公司的变压器都是有容量标示的,上面有明确的容量,这个值也就是视在功率,视在功率的平方等于无功功率的平方加上有功功率的平方,也就是说,设备的功率因数低(如电动机来说,功率因数0.8),有功的分量也就低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分量相对也少了,也就是说电的利用率低了,所以要用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也就说提高电力的利用率,这样也就相当于省钱了,对于输变电线路,如果所有的工厂功率因数都高的话,相对于在相同载面积的输变电线路上,能最大限度的输送更多的电能,所于对于电力公司当然是利益最大化了,所以如果你公司的无功柜不开,下月一定会在电费清单上看到有处罚的费用在里面!为什么呢,你影响他们赚钱了!